有了解STM32F207的OTG总线吗?

楼主(2013-11-18):
USB协议定义的OTG总线只有5根线:VBUS,D+,D-,ID,GND,除去电源和地线就3根线;而STM32F207芯片引出的OTG总线有16根:DIR,SOF,CK,SCL,SDA,INTN,D0,D1,D2,D3,D4,D5,D6,DM,DP,ID,电源和地还不算。USB接口总线走的是简便的路线,STM32F207自己定义这么多连线哪像USB接口,也不知道都用来做什么?:(

网友A:
慢慢啃资料吧,哈哈

〓◆ STM32相关专辑 40册 277M ◆〓
〓◆ 零死角玩转STM32 完整版 4 册 18.1M ◆〓
〓◆ 稀里煳涂学习STM32 63页 4.0M 超清版 ◆〓
〓◆ 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版 307页 15.8M 超清书签版 ◆〓

网友A:
真正用于USB口的物理引脚跟常规的一样,其他的都是多功能扩展应用时借用的.一般应用可跳过这部分,有用到时再按照范例设计.

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用于USB口的物理引脚跟常规的一样,其他的都是多功能扩展应用时借用的.一般应用可跳过这部分,有用到时再 ...

明白了,既然STM32芯片已经集成了OTG物理层接口,干吗还要把内部的OTG控制线引出外面来,搞得乱七八糟的,看得都烦。想外扩OTG物理层,STM32集成的那点内存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