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程序中的这个公式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8):
temp=AD_data/10203.268234356317257871662016740*100;
AD转换程序中的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啊?芯片资料里也没提到这个, 求大神解答,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芯片资料里都没有,其他人更加不知道。
这句话也是芯片资料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里都没有,其他人更加不知道。
这句话也是芯片资料里的吗?

不是, 是一个AD转换程序里的

网友B:
没有多大意义,已经超出浮点运算最大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多大意义,已经超出浮点运算最大位数了。

先不管数据类型是否正确, 这种换算怎么来的呢?

网友C:
ad转换有必要那么精确???这个从来就没有看到过...........

网友D:
怀疑是恶作剧

网友E:
1、芯片资料当然不会提到,如果芯片资料提到这个,那写资料的那个人一定是神经病。
2、这样的问题竟然想着芯片资料能提到,估计也是逗着玩了吧。
3、具体是什么意思,只能问写那个代码的人,就如同,我此时写下一串数值:308663786150,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F:
闹着玩的。

网友G:
程序代码AD计算,看这“.268234356317257871662016740”不知道是单片机疯了,还是写程序的疯了……

网友H:
这不就是简单的数学变换而已,具体的意义要看相关硬件手册,
但这个写法有点变态,精度明显超出有意义的范围

应该用除法表示
比如:
1.0/3.0
而不应该用
0.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表示

网友I:
人家用计算器算出来的,直接黏贴上去。省事。长点也不碍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人家用计算器算出来的,直接黏贴上去。省事。长点也不碍事。

这些是不用自己计算的
只要把公式写出来就可以了,编译器自动计算

网友J:
应该是用excel或其他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一个参数,直接粘贴上去的,实际上没有意义,取整就好了。

网友K:
估计这句的意思是要量程转换

网友L:
上一个工程师留下的吧,给你挖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