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7824损毁问题

楼主(2013-11-18):
各位高手:
本人在批量生产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变压器的参数是24V/500ma,经过桥式整流滤波后接一个7824三端稳压,稳压后的24V给电机供电,电机是用一个三极管驱动,电机带载的电流为200MA左右,因为变压器的功率不是很大,导致电机运行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从21V--24V变化,7824的输入电压从27V--34V变化机子运行300次后,有发现7824无输出(损坏),但不是每台都这样,但比例有点高。各位老师,这是不是7824的输入电压变化太大,导致的7824损坏呢。请老师们指点下我,很急!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A:
罪魁祸首是电机,不过也要注意7824的最高输入电压不要超过器件限制。

楼主:
谢谢CJSENG老师,这种方式的电源给电机供电是不是不可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输入和输出的两个铝电解都是470UF/63V,因为有一批货已经出去了,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

楼主:
是不是电机的反电势影响了7824?但是这个续流二极管有并在电机两端。是不是频繁启动电机后引起损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JSENG老师,这种方式的电源给电机供电是不是不可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输入和输出的两个铝电 ...

最可靠的方法:将7824的1-3两脚短路。
7824的输入电压从27V--34V,那么在7824上消耗的功率就有0.6-2W,有点高哦!再看看你用的7824允许输入的最高电压是多少?输入电压偶尔会不会超过?
7824的1-3脚有没有反接一个二极管,没有的话也容易出问题,在电机端再并一个大电解可能会有所改善。

楼主:
但这样变压器整流出来的电压不是很稳定呢,会照成电机转速的不一样。电机是24V的

楼主:
7824的1,3脚没有并二极管,但是我在电机两端并有这个续流二极管的。连续按动300次,使电机频繁启动,用手摸7824好像也不烫,变压器只要电机一工作,就从标称的24V电压降低到了21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也下来,变压器最高输出电压大约在24V,那桥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最高大约也在35V。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断开电机瞬间,7824输出端的电压波形,是否会超出输入电压。会超出的话就要在1-3脚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C:
简单的方法:7824的输出加个二极管后到电机,后面再加个大电解电容,当然续流是必须的

楼主:
原因应该就跟7824的1脚和3脚之间的个二二极管美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