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MCU的电压是1.8v

楼主(2013-11-18):
今天参加新唐的研讨会,大牛在互动时问“MCU为什么是1.8v”

最后的解释没有听清楚?

好像是关于电池的!

网友A:
干电池电压是1.5V  而充电电池电压是1.2V  用两节电池串联最低电压是2.4V  MCU可以正常工作,当充电电池快放电快完时电压会降到0.9V,两节电池最低电压是1.8V,而MCU电压低于1.8V就会欠压复位,提示更换电池,也是为了保护电池。这就是很多低功耗MCU最低工作电压设为1.8V原因

网友B:
低电压是低功耗吧。我觉着。

网友C:
2楼说的对,1、2楼是西安的吗

网友D:
低电压供电是一种低功耗技术

网友E:
楼上的,低电压与低功耗什么关系

网友F:
低电压和低功耗有啥关系呢,可以内部升压的

网友G:
其实是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使用1.5V干电池供电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低电压和低功耗有啥关系呢,可以内部升压的

一般消耗的电流差别不大,电压低了,电流还是那么小,功耗也就会变低的

网友G:
看来也有低功耗的考虑

网友I(2013-12-24):
低功耗+保护电池吧,这样才能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