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请教四轴飞行器安装细节问题

楼主(2013-11-18):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1、有几个小的器件 白色塑料胶体的那个怎么装?
2、还有电机装起来会有些松动,因为把孔打磨了下,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么?
3、空心板电机线有几种颜色,区分吗?有无极性?
4、锂电池怎么充电?遥控板上那个USB口可以充电吗?
5、D3\D4几个LED什么颜色,还是无所谓,原理图未标注。

-------------------------------------
2013-11-19安装完毕,能飞了,不过不够平稳,放在地下会一直飘逸,遥控也不太熟练。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开动脑筋

楼主:
这些是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的,但是如果有明确说明,不是可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OR损失么?

网友B:
问的非常好!是我做的不够到位,真是不好意思。昨天刚搬新家,过几天有时间陆续要定点教程了。
1、白色的装最底下,注意白色的槽为放电机线的,装好后把电机直接安装到里面。
2、最好是用一两滴502,效果会很好,以后换时,只要扭一下就好拆,注意一定要放与机架垂直。
3、电机分正转和反转,板子上面有电机转向图,正转电机为红蓝线的,红为正。 反转电机为黑白线的,白为正。
4、遥控器的USB接口可以用来充电,后续可以用USB做其它功能。插上USB线,锂电池接在电池接口上就可以充电了。
5、遥控器上的D2、D3为绿,D1、D4为红色。左侧两个为充电指示,右侧两个为功能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非常好!是我做的不够到位,真是不好意思。昨天刚搬新家,过几天有时间陆续要定点教程了。
1、白色的 ...

谢谢。
PCB上电机接口 怎么区分正负呢?
我现在的正反转电机都反了,也上过电不会坏吧?
遥控器上打开开关嘀一声,灯也不亮,简单说就是不知怎么操作,能否简单讲解下?

问题有些多,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PCB上电机接口 怎么区分正负呢?
我现在的正反转电机都反了,也上过电不会坏吧?

有问题是好事,呵呵。
电机接口从二极管上可以区分,电机正端为二极管边有标记的那端。
LED不亮是不是方向焊反了?

网友B:
给你提几个意见:
1、电机座没有把握好安装方式
2、缓冲垫好象没有装到位,四角不平肯定不会好飞。
3、电机线太长了。可以适当搞短。
4、电池绑的极度难看。
去看一下我刚刚整理的使用说明吧。

网友B:
还有,你的遥控上面微调全部没有在中位,能飞好你除非是高手级别。: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遥控上面微调全部没有在中位,能飞好你除非是高手级别。

在室内能飞个1、2分钟了,一撞到东西,基本就要掉下来,现在飞还只是上下那种 加减油门,会有些飘动,方向实在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几个意见:
1、电机座没有把握好安装方式
2、缓冲垫好象没有装到位,四角不平肯定不会好飞。

本来想用热熔胶固定,不过飞了几下掉下来就脱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热熔胶固定,不过飞了几下掉下来就脱胶了。

加点502胶水比热熔胶要好。注意只能一点点,多了就会杯具。
可以使用锁尾模式,就可以非常好飞。去我发的另一个贴子看一下相关的说明吧。按照上面一步步来。

网友C(2014-01-30):
不是用锉刀打磨以后就可以很牢固的固定了吗,要是打磨的太大了,就太松了,那就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锉刀打磨以后就可以很牢固的固定了吗,要是打磨的太大了,就太松了,那就悲剧了 ...

没啥杯具的,用点502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啥杯具的,用点502会更好。

版主呀,我的说好的飞行器呢,我是新楼的500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呀,我的说好的飞行器呢,我是新楼的500层

哪有那么多楼呀。。。活动早结束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有那么多楼呀。。。活动早结束啦

没有新的活动吗。。。:'(上当了。。。

网友E(2018-04-13):
问题有些多,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