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转ttl电平

楼主(2013-11-18):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量转数字量。用AD口。
不过分析你这段话,不是这个意思。
把交流信号接个比较器,高于一个阀值,认为高电平。 低于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B:
楼主是要检测交流电的有无,还是要检测正负波形?
检测有无用继电器,检测波形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