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大家一个controlSUITE F28027 V210里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1-18):
前段时间从TI官网上下载了controlSUITE,使用V210时老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原来是在它给的源文件里面有些函数重复定义了。像F2802x_asmfuncs.asm里和F2802x_usDelay.asm都定义了_DSP28x_usDelay:函数;F2802x_asmfuncs.asm和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里面都定义了code_start:。还有例程里面的cpu_timer有个函数CLK_enableAdcClock(myClk),可是在F2802x_Adc.c里面根本就没有定义,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定义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我想问问为什么在不同文件中要重复定义一个函数,还有带F2802X与不带F2802X的源文件有什么区别?谢了

网友A:
怎么会了?_DSP28x_usDelay:函数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了?_DSP28x_usDelay:函数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我是说那个延时函数在多个文件里面定义了,调用时出错?为什么TI的工程师要在多个C文件里面定义同一个函数呢

网友B:
楼主能否发给截图看看,controlSUITE V210里面的例程,一般都是一个单一的C文件啊,没有.asm文件。
是不是工程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那个延时函数在多个文件里面定义了,调用时出错?为什么TI的工程师要在多个C文件里面定义同一个函 ...

找DSP版主。

网友C:
将其中的一个删掉试试

网友D:
在库里面没有么?

网友D:
找找看delay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