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问题

楼主(2013-11-19):
Dropout voltage是啥意思,是指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最小的差值么,是不是说输入必须比输出至少高这么多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LP2985和LP2980哪个好用呢。

另外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款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的3.3v或者3.0V的SOT23-5封装的LDO 吧。

网友A:
在额定电流输出时,本器件的压降最小值,质量差一点的这个值要求会高一点

网友B:
2985 略胜一筹
sot23-5 到不了500mA
300mA的这个疯子可以
500mA 要sot89 sot223了 你可以看看AME8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8568

好像不好采购啊,我需要好采购的。

网友D:
要考虑芯片功耗!

网友E:
那么小的封装会很烫的

网友F:
人家说了电流是50mA/150mA达不到你的500mA的要求.

网友G:
XC6227吧:700mA。
以5V输入,3.3V输出为例,在使用中,电流若是500mA 的话,必须要是用SOT-89-5的封装。以保障散热。
以XC6227为例,配备SOT-23-5封装,应对一些小电流&低输入输出电压差的应用,USP,SOT-89应对大电流,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产品。
所谓的压差,指的是输入电压必须大于等于输出电压一定值,LDO才能正常工作,输出才能稳定到目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