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耗尽型MOS管高压限幅电路

楼主(2013-11-19):
这个是高压限幅电路,输入信号从500K到5MHZ,幅值600V到1000V之间。图中用到的管子为N沟道耗尽型,在实际测试中发现起作用的还是V37和V34,二极管前面那些电路实际测量的时候感觉没有限幅,只发现有把正负半周消掉,还请大伙指点一下?
MOS管参数?
VDSS = 1000 V
ID25 = 100 mA
RDS(on) = 110 Ω

网友A:
注意,耗尽型NMOS的Vgs反偏压后的“限流”作用。

网友B:
你连输入输出和地都没有讲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