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关于SN74LVC16T245

楼主(2013-11-19):
(无正文)

网友A:
接3.3V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老师,如果接5v的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3.3V即可

接5v,会有问题吗?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接5V,会有问题吗?谢谢老师。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只要满足引脚电压范围就OK了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芯片IO耐压6.5V ,所以接5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