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大地与直流负极交流电

楼主(2013-11-19):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从做好到现场应用,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跤要摔
你可以先试着把交流地和直流地完全分开,给你一天时间,看看你能不能分开,分开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从做好到现场应用,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跤要摔
你可以先试着把交流地和直流地完全分开 ...

变压器初次级我使用Y1电容完全隔开了,之间的爬电距离设置大于6mm,请问这样是否可行,还有什么没有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初次级我使用Y1电容完全隔开了,之间的爬电距离设置大于6mm,请问这样是否可行,还有什么没有做的 ...

用电容是不能隔离的,我就是担心你把电容也算做隔离器

楼主:
但是我看过的开关电源都是在大地与直流负极之间加一个Y电容,还有另外的隔离方式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