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电路阻容选取

楼主(2013-11-19):
MSP430阻容复位电路,有用的是10K和100nF,而有的资料中用47K和2.2nF的,哪种合理?为什么?

网友A:
104的电阻和电容也可以啊。一般还是选用10K和100nF这个的。2系列的(我正在用F2132)好像只用接一个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B:
容阻复位电路采用官方推荐的参数比较好

网友B:
以下是官方给的复位相关的参数,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选择电阻和电容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官方给的复位相关的参数,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选择电阻和电容值就可以了

...

这个图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