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

楼主(2013-11-19):
我用食人鱼led焊出了一个8*15的led矩阵。连接方式按行列接。每一行列都有9013驱动。我是用三种颜色的灯,最后一行全是绿灯。但出现问题了。当我的最后一行绿灯出现在红灯或者黄灯那一列时,则不能点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点亮绿灯,需要的电流和其他两种颜色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点亮绿灯,需要的电流和其他两种颜色的不一样

那就是说这个电路图会出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点亮绿灯,需要的电流和其他两种颜色的不一样

不对  你的说法行不通。我给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我的那几列绿灯都亮了。只是处于红黄灯的那几列底部绿灯不亮。同样的控制信号,不会导致各别绿灯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流的问题。。

那为什么另外几列绿灯可以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  你的说法行不通。我给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我的那几列绿灯都亮了。只是处于红黄灯的那几列底部绿灯 ...

颜色不一样的LED,点亮时需要的电流不一样,电压降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另外几列绿灯可以亮呢?

哦。,就这几列的绿灯在这一列红灯或黄灯亮的时候不亮,而黄灯和红灯都不亮的话这不亮的绿灯又亮了。你用的什么三极管啊,都用NPN,这种驱动方法没问题吗?
其他能亮的都是一列绿灯啊。

我觉得跟压降有关系。。绿灯的压降大,其他灯压降小。这样绿灯就没法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一样的LED,点亮时需要的电流不一样,电压降也不一样

这我知道。 每一行的灯负极接在一起,每一列的灯正极接在一起,我给列信号都是高电平,行信号也是高电平,每行每列都有9013,按道理最后一行,要么不亮,要么都亮。不应该出现个别的不亮啊  如我图中圈定的几个灯。

网友C:
你在绿灯的位置改换成红灯,看会怎样

网友D:
LED的正极用9012来驱动

楼主:
谢谢了   解决了    要换灯  驱动时序问题

网友E(2014-03-26):
请教下关于音乐频谱
音乐进单片机ad转换前不需要放大么
要放大的话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求个原理图

网友F: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知道,至少列驱动三极管用错了.

网友G:
至少要在行上加不同的限流电阻吧,红和黄的导通电压2v左右,绿色是3v左右,绿色LED的电流被红黄色的LED短路了,自然不亮;
加上限流电阻以后,电流会均衡,绿色LED也就能亮了。

欧,时序问题是对的。

网友H:
求教。。求从基础电路开始教。

网友I:
不同颜色的灯,需要不同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