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的DAC怎么没有输出?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11-19):
GD32F103RE的DAC怎么没有输出?  DAC设计是否有问题? 有无详细C例程?
新版的用户手册里也没有DAC详细说明,为何?

网友A:
1、楼主的GD32F103RE的DAC没有输出,是不是程序没work?
2、DAC设计如有问题,GD会release出新产品吗?
3、有详细例程,详见附件。
4、目前是工程样片,量产版用户手册会随着芯片量产后同步release。

楼主:
原来使用STM32F103RE的DAC输出正常工作,软件移植到GD又要大改?

网友A:
为何要大改? 只是小改而已!

楼主:
小改:具体要改哪些?
为什么不和STM32完全兼容?

网友A:
楼主先看“如何修改STM32的程序以适应GD32”的基础贴:
稍作修改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改:具体要改哪些?
为什么不和STM32完全兼容?

硬件完全兼容,软件稍作修改,以达到更好的兼容STM32的效果。这样也是给原来用STM32的用户提供更简洁的平台过度到GD32。

楼主:
GD为什么不和STM32完全兼容? 最好是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为什么不和STM32完全兼容? 最好是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

建议不错,希望GD的工程师能看到此贴,将来出一款无缝的兼容产品,只要配置一个寄存器,可以兼容ST,NXP,TI就好了。

楼主:
GD系统设计工程师最好增加这个MCU配置寄存器,默认完全兼容ST,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也可以选择高性能108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系统设计工程师最好增加这个MCU配置寄存器,默认完全兼容ST,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也可以选择高 ...

兄弟,虽然说是ARM产品简单,但是GD做的是正向开发,关于兼容性,芯片引脚定义倒是好说,真要是做到软件全兼容,比全新开发一个芯片都费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GD系统设计工程师最好增加这个MCU配置寄存器,默认完全兼容ST,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也可以选择高 ...

我要是IC设计师,我一定不采纳你的建议。。。。。。。

网友D:
原来是楼主不会用啊

楼主:
GD32F103RC大封装(64PIN)有DAC,GD32F103C8小封装(48PIN)怎么没有DAC? 真是不方便啊!

网友E(2013-12-22):
用蝴蝶的就好

网友F(2021-04-27):
DAC有问题,满世界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