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 AWU自动唤醒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19):
刚玩STM8L101
例子模板用的CC2530大侠的,在此先谢过
下面的代码问题是不能自动唤醒,一执行halt();就睡死了:)
int main()
{
    CLK_DeInit();                          //时钟恢复默设置
    //CLK_MasterPrescalerConfig(CLK_MasterPrescaler_HSIDiv1);  //HSI不分频,16M
    CLK_MasterPrescalerConfig(CLK_MasterPrescaler_HSIDiv8);  //HSI8分频,2M

    GPIO_LED_1_Off();
    GPIO_LED_1_MakeOutputPushPullSlow();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WU, ENABLE);
    while(1)
    {
       GPIO_LED_1_On();//PC2输出低电平,使LED2点亮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64ms);

       halt();
       nop();

     GPIO_LED_1_Off();//PC2输出高电平,LED2熄灭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2s);

       halt();
       nop();
    }
}

楼主:
自己来回答下,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唤醒中断函数没处理
初次接触不熟悉啊
另外不驱动LED的话,不开其他外设,活跃停机模式我这里电流测试是20uA,
想知道手册上该模式下的0.8uA参数在什么样条件下测得的

网友A(2015-06-30):
LZ,我在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能否qq技术支持下,757634349

网友B(2016-01-03):
请问可以把你的完整代码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lugl@qq.com

网友C(2016-03-11):
调试STM8L101 的AWU有问题,楼主可以把相关代码发给我么,邮箱595012989@qq.com。谢谢

网友D:
调试STM8L101 的AWU有问题,具体问题还是等高手来回答吧。坐等楼下大神。
(重庆开     cqkfpiao.wikidot.com )  (  重庆 公司  cqfpgs.wikidot.com )
  (  湖北  hbdkfpiao.wikidot.com )  (  安徽  ahdkfp.wikidot.com )
  (  河南  hndkfpiao.wikidot.com )  (  河北  hebeifp.wikidot.com )
  (  江苏   jsdkfpiao.wikidot.com )  (  广东  gddkfp.wikidot.com )
  (  广西省  gxsdkfp.wikidot.com ) (   江西  jxdkfpiao.wikidot.com )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唤醒中断函数没处理

网友F(2016-12-09):
调试STM8L101 的AWU有问题,楼主可以把相关代码发给我么,邮箱657228558@qq.com。谢谢

网友G:
直接贴上来,谁有啊,,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