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19):
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有谁见过那种抽纸开关?什么名字我不太清楚,就是为防止电池在客户使用前短路或者电路的静态耗电,在正极或者负极连接一个纸片开关,客户使用时将纸片或者其他什么片抽调,电路就联通了。这种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型号?

网友A:
随便搞个PVC 薄片即可

网友B:
就一个卡纸条,插在纽扣电池与弹 簧 片中间,使之不接触,抽出来就联通.用名片卡纸之类的纸裁剪成长条就行了.型号根厂里的编号自行规定.

tmd, 弹 簧也犯禁了,晕,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 簧司泥

网友C:
来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