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实际测试与仿真不符,请求帮助

楼主(2013-11-19):
电路如上图,高压电容Ca两端加频率为235Hz有效值11kV的正玄波电压,功率电感L1=10mH与电阻Rm=340Ω并联后与高压电容Ck组成分压电路,后端由Cm=20nF与Mini公司的高频变压器ADT1-1WT再次组成分压。
用TI公司的Tina-TI仿真得到OUT1输出为峰值约为1.7V的正玄波,如下图
而实际用示波器测量的信号如下图,正玄波畸变(图中尖峰脉冲是变频源干扰,不影响)

根据测试将电感L1=10mH去掉后就会恢复为正玄信号,但此时电阻Rm分得的电压就会大大增加,当初增加电感的目的就是在低频(300Hz以下)处得到更低的电压,在高、高频处(20kHz以上)可以完全耦合到信号
请问是什么导致了正玄波畸变?或者说电感的什么参数导致了正玄波畸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L1=10mH没有完全工作在线性区,你把输入降低试试看。如果输入降低后,波形有改善,那说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网友B:
没有工作在线性区。元件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工作在线性区。元件的问题,怎么解决?

找线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10mH没有完全工作在线性区,你把输入降低试试看。如果输入降低后,波形有改善,那说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

您说的大小是说幅值还是频率啊?您说的线性区指的是电感随频率的增加会表现出电容的特性,发生自谐振,在自谐振之前的频段叫线性区,是这样吧?
说幅值的话,是肯定不能减小的,最终要加的电压是300Hz,有效值52kV,是不是需要更改电感,那电感选型时要注意什么参数?
说的是频率的话,L1电感我已经测过了,自谐振频率在100KHz以上,在235Hz应该在线性区吧

网友A:
幅值。IN处串电阻试。看波形变化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10mH没有完全工作在线性区,你把输入降低试试看。如果输入降低后,波形有改善,那说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

上图是不同频率信号单独通过电感是的测试
绿线条是电路中应用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值。IN处串电阻试。看波形变化来判断。。

IN是不可能串电阻的,因为实际要求必须是有效值52KV的电压加在高压电容Ca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是不可能串电阻的,因为实际要求必须是有效值52KV的电压加在高压电容Ca上 ...

知道IN是不能串电阻,就是通过这样做来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值。IN处串电阻试。看波形变化来判断。。

跟您说一下这个电路的目的吧:Ca是高压设备,给Ca两端加52kV,300Hz测试耐压,同时在测试耐压时用Ca右边的电路测试Ca内部是不是有放电脉冲,因此Ca右边的电路有两个作用:1、将52kV-300Hz的电压信号完全滤除;2、采集Ca产生放电时的放电脉冲信号,放电脉冲信号频带在100KHz-10MHz之间,幅值最小只有20mV左右。因此该电路相当是一个高通滤波器,Ca的右边只有Ck是高压设备(耐压100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不同频率信号单独通过电感是的测试
绿线条是电路中应用的电感

我要看的是他的磁化曲线和他的工作电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IN是不能串电阻,就是通过这样做来查原因。

1、幅值减小后电压信号就不会畸变,之前测试过,那怎么在高电压下解决这个问题?
2,、按您说的电感的先行区是跟幅值是有关的,不是我上边所说的跟频率有关的线性区?

网友A:
幅值太高,使得波形畸变。只有改变幅值,或者改变电感,跟频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值太高,使得波形畸变。只有改变幅值,或者改变电感,跟频率无关 。 ...

您是指电感磁芯的参数对信号有影响吧?这方面我不太懂,还请您不吝赐教,你说的线性区是指什么?您说的改变电感是指改变电感的什么参数,磁饱和度还是其他?

网友C:
典型的磁饱和电流波形。
看来楼主电工学知识不够。
13楼说改变电感,是
1、增加铁芯截面积,或
2、增加绕线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磁饱和电流波形。
看来楼主电工学知识不够。
13楼说改变电感,是

谢谢您的指教,是很不够啊!呵呵呵。是不是改变电感磁芯材料也行啊?我试试,顺便问一下您说的改变的铁芯截面积和增加绕线匝数都会改善电感的什么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磁饱和电流波形。
看来楼主电工学知识不够。
13楼说改变电感,是

改变这些参数是不是为了增加电感的磁饱和度,让他在大电流下不会导致磁饱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是很不够啊!呵呵呵。是不是改变电感磁芯材料也行啊?我试试,顺便问一下您说的改变的铁芯 ...

增加铁芯截面积或增加匝数,都是为了增加可用的磁通,铁芯不进入饱和。
是否可以改变铁芯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要看你的工作频率。若工作频率是300Hz,可以考虑用硅钢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是指电感磁芯的参数对信号有影响吧?这方面我不太懂,还请您不吝赐教,你说的线性区是指什么?您说的改 ...

您说的线性区是磁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的线性区吧,也就是电流大小使电感没有达到磁饱和前的区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铁芯截面积或增加匝数,都是为了增加可用的磁通,铁芯不进入饱和。
是否可以改变铁芯材料来解决这个 ...

恩,谢谢了: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电感磁芯的参数对信号有影响吧?这方面我不太懂,还请您不吝赐教,你说的线性区是指什么?您说的改 ...

换一个在你的最大工作电流下还没有饱和的电感为10mH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