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串口问题

楼主(2013-11-19):
51单片机串口的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寄存器是SBUF,kl25有吗,它里面存的是数组还是一个字符?如果我想实现在PC机输入字符或字符串,并在1602LCD上显示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KL25里UART发送和接收寄存器是UARTx_D,是一个8bit的寄存器。

可以将接收的字符放到一个数组里再一次在1602打印显示

网友B:
楼上正解!给你一段发送接收一个字节的代码参考,UARTx_D就相当于51里面的BUF。
INT8U uart2GetChar(void)
{
    UART_MemMapPtr uartPtr = UART1_BASE_PTR;
    while (!(UART_S1_REG(uartPtr) & UART_S1_RDRF_MASK));
    return UART_D_REG(uartPtr);
}

void uart0SendChar(INT8U ucData)
{
    UART0_MemMapPtr uartPtr = UART0_BASE_PTR;
    while(!((UART0_S1_REG(uartPtr) & UART0_S1_TDRE_MASK)));
    UART0_D_REG(uartPtr) = ucData;
}

网友C:
用库函数就好

网友D:
恩···看下库函数··很方便

网友B:
也可以使用PE生成串口代码!方法很多,如果在实际中有问题,欢迎进一步交流!

网友E:
KL25使用1602的LCD的设计,外部硬件电路方面,你可以使用和51同样的设计方法. 软件就要自己开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使用PE生成串口代码!方法很多,如果在实际中有问题,欢迎进一步交流! ...

PE生成的代码主要起什么作用呀,是定义和基本参数配置么,再添加自己代码时需要注意什么呀,引脚明称怎么看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E生成的代码主要起什么作用呀,是定义和基本参数配置么,再添加自己代码时需要注意什么呀,引脚明称怎么 ...

PE生成的是模块初始化程序以及中断服务函数。
具体PE的使用,我们论坛有视频介绍以及一些使用PE的参考代码的中文介绍文档。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介绍汇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21495-1-1.html,以及这个例程介绍汇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20864-1-1.html中找下PE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