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K-RM04如何进行二次开发?

楼主(2013-11-19):
在网上买了HLK-RM04,wifi模块,现在要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卖家告诉我,模块都跑有Linux操作系统,带有uboot,如果想二次开发,需要自己弄uboot、编译Linux。在淘宝上看到有人卖rt5350方案,包括3.6、4.0的SDK,还有虚拟镜像(安装好的SDK开发环境)。通过与他交流,我当前的模块只需更换一个刷好uboot的flash即可。我接触嵌入式Linux不久,所以对这些信息拿捏不准,故发帖请教。
刷好uboot就可以用网页往模块里面下载操作系统?
怎么往flash中刷uboot?需要哪些工具和环境?我想自己刷uboot。
刷好uboot后,是自己把相关的功能设计一起编译成一个Linux操作系统下载到模块吗?也就是说我进行二次开发的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如果你要进行二次开发的话,工作量还是不少的.
你想用web网页来升级程序的话,uboot要支持tcp/ip才可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通过tcp/ip来升级程序了.
这是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进行二次开发的话,工作量还是不少的.
你想用web网页来升级程序的话,uboot要支持tcp/ip才可以.
这样 ...

是的,我看资料上也是通过网页升级程序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刷uboot,淘宝上有人卖刷好uboot的发flash,但是不单卖,要和他的sdk和虚拟镜像一起卖。我想自己刷uboot,学习整个过程。

网友A:
这个估计就比较麻烦了,首先你要了解wifi是用什么cpu的,模块内部的硬件,以及要了解怎么编写uboot.这个要花你不少时间,如果你之前没了解过这些嵌入式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就比较麻烦了,首先你要了解wifi是用什么cpu的,模块内部的硬件,以及要了解怎么编写uboot.这个要花 ...

是啊,一个人弄真的挺难,但是这个过程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刚通过网口升级了模块的固件。我想往模块里烧程序或操作系统应该可以类似吧?我可以将二次开发后的生成的IMG文件通过网口作为固件升级下到模块中去!

网友B:
别瞎折腾了,uboot、 linux kernel、 filesysterm、wifi 、tci/ip  一路下来,一年半载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瞎折腾了,uboot、 linux kernel、 filesysterm、wifi 、tci/ip  一路下来,一年半载就没了! ...

是啊,瞎折腾了半个月,买的hlk-rm04变砖了。为了个无线自组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B:
wifi模块 没必要这样搞,用厂家现成的开发包就行了,调用几个API就能搞定,不知道你怎么弄的这么复杂!

网友C:
我看过这个rt5350的方案,量很大,价格很便宜。

问题关键是这个软件根本无法清晰化,跑linux这种思路一旦出现细节问题非常难彻底查清楚,因为代码量过于巨大。

像公司化的开发体制完全是出于堆人力,除了问题开另外的进程进行掩盖的处理。(如同程序不好加了N个看门狗一样的,本质还是程序不好)
例如tplink的路由器,还是会几个月断一次,就是因为无法彻查问题的原因。

如果有本来就熟悉的可以搞一搞,不过非常危险,台湾人的芯片暗藏的bug很多,必须有原厂支持才能做成,你做成了上量了又可能被原厂出来的工程师吃掉,不建议用台湾人的平台。

网友D(2013-12-25):
你好,我QQ:591094069 现在也在进行 RT5350  WIFI路由器设计 及驱动编写,希望能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D:
C:\Users\roben.li\Desktop 各位大神,有没有正在编译RT5350内核的 FLASH/DRAM   4M/16M 成功的,我运到一些问题,见图片,求大神帮忙指导,不胜感激 邮箱:5910940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