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修改-写 指令

楼主(2013-11-19):
关于读-修改-写 指令,书上有这样得描述。
看不明白为何要先‘与’再‘或’,‘与’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先确保低四位都清了,然后将bit0和bit2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低四位都清了,然后将bit0和bit2置位。

不对吧,只能说高12位被清零了,低4位保持没变啊

网友B:
~这个符号没注意到? 它表示每一位都反过来....

楼主:
是啊,眼瞎了,没看见。
我必须要说,转行太他妈难了。
我这个硬件要转嵌入式的,得填多大的坑才能追上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