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神STM32 USART发送9位数据,第九位怎么发送啊?

楼主(2013-11-19):
第九位用来确定该数据是地址还是数据。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编程参考手册的 "多处理器通信" 和 "地址标记(address mark)检测" 相关章节.

网友B:
还是技术手册   楼主   没有真正吃透   这是我的感觉    当然   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吃透   话说   惭愧

楼主:
呵呵 直接寄存器发送的。

网友C:
第9位可用于奇偶效验,也可用于多机通讯的地址位,寄存器自动发送发送。

网友D:
可通过设置奇偶校验位来实现,接收则透过判断校验位来区分地址和数据!

网友E:
经常来这里顶顶,我会给你解答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65173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