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RM9系统运行不稳定

楼主(2013-11-19):
公司做了个ATMEL的9G45的板子,跑裸程序是可以的,但是一跑系统就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DRII 用的是128M的,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是板子的问题吗?哪位帮帮忙给点建议,救命啊....

网友A:
根据我们做8年工控板的经验,有两种可能最大:PCB设计的有问题;元件采购的有问题

楼主:
好吧,看来这个问题不只我碰到过啊.主要是之前的PCB厂说原来的PP厚度没有了,换了个厚一点的,差了0.5mil.问题就出来了....有没有补救的办法,确实是这个引起的吗?

楼主:
如果把DDR的频率降到66M是不是就可以了?跑系统的话有什么影响

网友B:
频率只是部分原因吧

网友C:
搂主没有说不稳定的现象是什么,不可以乱界定啊!
不稳定有很多表象,比如运行一下就死机了,比如死到某一个驱动了。比如运行了几天之后才死掉。
你说你运行系统就不行,运行什么系统?是再哪个步骤死的?

网友C:
我我建议楼主可以先看看电源设计功率是否够,这个是工程师容易忽略的地方。

楼主:
基本上是运行下就死机.在linux下跑的,最好的情况是走到自己的程序时,运行几秒就挂掉,程序重启(有软件看门狗);最差情况是系统有时候烧不进去

网友C:
系统烧不进去,那这个问题的面可以缩减到最小系统了。
是多片都这样?还是只有一片是这样?

网友C:
用SAMBA测试一下内存每次读写,更改内存数据都正常吗?
如果DDR II出现问题的话,那应该会出现你说情况。

网友D(2014-05-19):
可以问下FAE是什么问题.

网友E:
你们的板子不做全性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