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3-11-19):
各位大侠你们好啊!
    第一次做温度测试:我想问问AD采样来的值怎么建表啊!  PT100的电阻对应的温度表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电阻转换成温度啊!

网友A: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温度对应值建立一个数组,使用地址作为温度,元素作为温度对应的电阻值,这样可以查表得到采集到的温度值

网友B:
C 中程序中建一个const  int tab[?={1,2,...],
                     采样的AD值会在中间,先找表中的位置,在线性插值

网友C:
利用数组建表。来一个数就对照表里的数值,然后换算成对应的温度。

网友D:
也可以试试线性拟合!!

网友E:
查表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了,毕竟有一定的非线性。

网友F:
网上下载一个PT的温度表格,自行整理一下,根据电路情况输入公式计算AD或电压值,复制部分表格加入原文件就好了

网友G(2014-01-17):
算算温度每变化0.1摄氏度,AD值变化多少,斜率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