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很不稳定

楼主:
现在有一个电源输入220V,输出5V40A.经常启动时无输出,指示灯也不亮。带载与空载开启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量测在无输出状态下,控制IC为M51995AP的VCC电压为16V,正常开启状态下VCC电压为22V。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13-11-19):
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二次绕组有问题,致使芯片无**常启动,先查一下那个回路,还有就是把VCC和地直接的电解电容换大点试一下

网友B:
把M51995AP的启动电阻调小

网友C:
莫非启动电阻大了?

楼主:
启动电阻没有变大啊,其实我看这个IC的启动电压就是16V。如果正常输出时,这个电压就会是22V。

网友D:
初始启动电路应该有电阻和电容吧?电阻过大,电容过小都会导致启动问题。另外,那个总是烧糊的电阻是怎么回事?应该查一查……

网友E: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相关的波形,很快就可以判定故障范围

网友F:
哈哈,我修过这样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