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送的stm32f0308开发板上面的stlink v2

楼主(2013-11-19):
如何数录stm8芯片, 可以烧写吗

网友A:
板上的ST Link 可以外接外面MCU,但需要将板上的跳线断开。
不过之前有网友这么干过过,用的是8S-Discovery,板载的STLink只能烧写外面的STM8S,不支持STM32,我没测试过,只是看到有网友反馈过。

楼主:
将板上的跳线断开,那烧录的还是stm32的芯片, 我现在需要烧录stm8 , 就像原先的三合一板那样, 可以烧录stm32与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