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IO口怎么控制双色灯?

楼主(2013-11-19):
RT
IO口实在有限,怎么来控制双色灯呢
MCU电压2.5V,双色灯为红蓝灯,3个脚,共阴、共阳可选
电路中可作升压(打开蓝灯)
由于LED的同一端是连在一起的,想了好久没解决,上来问问大伙,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 需要外接器件才能实现,不划算
2. 你看看I/O口用作输入的有空闲时兼作双色驱动(即在需要点灯时,输入口不需要动作的I/O口)

网友B:
如果io只有一种功能则不行。现在io很多有多功能。

网友C:
楼主看过一个按键控制三个LED的电路么?可以参考下

网友D:
这么多分,抢!!!

网友D:
MCU管脚接到两个LED中间,当输出高时,下面那个LED亮;当输出低时,上面那个LED亮;当输出高阻时或管脚浮空或管脚输入,则两个LED都不亮!

哈哈,拿分来!

串上两个电流电阻,调整好阻值,让高阻态不亮。
高阻输入就是两个就亮了把。这个电路正常情况下上电后肯定有灯会亮。只有VCC掉电才不会有灯亮
双色灯的内部结构不是这样的哟。二极管是背靠背或头靠头~
tyw
两个都要亮呢?哈哈,晕了吧

网友E:
你可以使用PWM方式控制点灯。设计两路窄带滤波器,中心频率相差10倍以上。单片机IO接到滤波器的输入端,滤波器的输出接入整流电路,整流电路输出接到LED的驱动管上,驱动LED。单片机输出相应频率的PWM脉冲就可以点亮相应的LED,也可以交替输出两种频率的脉冲同时点两个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过一个按键控制三个LED的电路么?可以参考下

冷家要1个脚带2盏灯好不好,双色灯3条腿,中间公用接电源,另2条腿怎么接?哈哈

网友E:
给你一个简单的参考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冷家要1个脚带2盏灯好不好,双色灯3条腿,中间公用接电源,另2条腿怎么接?哈哈 ...

如果两个都要亮,就输出一个50:50的PWM波形,: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冷家要1个脚带2盏灯好不好,双色灯3条腿,中间公用接电源,另2条腿怎么接?哈哈 ...

用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都要亮,就输出一个50:50的PWM波形,

Vcc会不会直接点亮2个灯?哈哈,再将一军

网友F:
关键是双色灯要求同亮同灭或一灭一亮吗,如果这样就好办了。

否则,你用移位寄存器吧,时钟信号还要找别的器件产生。。。怎么也不划算。。。。

还是。。。LED串联一个电容,IO输出一定频率时,电容相当于短路。。。。这个,做起来一定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io只有一种功能则不行。现在io很多有多功能。

不知还需要什么功能,望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过一个按键控制三个LED的电路么?可以参考下

还真没看过,得补补课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下得一手好棋啊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注意看题,是双色灯,不是两个LED灯,其区别在于有相同的一端 ...

双色灯和两个LED道理是一样的

可怜双色灯我见过的封装。要是么共阳要么是共阴,你的想法适合于串联的封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T叔下得一手好棋啊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注意看题,是双色灯,不是两个LED灯,其区别在于有相同的一端 ...

双色灯跟两个LED有什么不同,不就是有一个公共端嘛,你把两个LED的某一同极性端连在一起就成了双色灯了。你要点亮哪个也是分别点亮的

网友G:
共阴或者共阳就不好搞 我觉得没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色灯和两个LED道理是一样的

还请斑竹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色灯跟两个LED有什么不同,不就是有一个公共端嘛,你把两个LED的某一同极性端连在一起就成了双色灯了。 ...

是有个公共端,还请兄台上图。

网友H:
双色灯是有一个供脚,或阴极或阳极。而不是一个二极管的阴极对着另一个的阳极。

楼主这两个灯要实现哪些状态呢?

全灭,全亮,亮任一个,要达到这个要求似乎有点复杂咯

网友D:
引用 楼主:
T叔下得一手好棋啊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注意看题,是双色灯,不是两个LED灯,其区别在于有相同的一端 ...

既然这样,就按T叔说的办:需要外接器件才能实现。  看你愿意花多少成本了。

网友I:
外加元件是必须的.如果不同时亮简单.
同时亮就要pwm.为了不降低亮度,pwm时候电流要跟得上

网友J:
一线控制四种状态  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K:
这个倒是可以 只是始终有一个灯是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请斑竹上图

这是共阴极的双色灯,和两个LED阴极连在一起是一样的

网友J:
九楼的图加窄带的思想,加pwm,   默认低电平1  2都不亮.   1灯亮对应频率f1 .   2灯亮对应频率f2.  给 n1个周期的f1,再给n2个周期的f2,如此循环,1  2都亮,n1 ,n2取决于实际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色灯是有一个供脚,或阴极或阳极。而不是一个二极管的阴极对着另一个的阳极。

楼主这两个灯要实现哪些状 ...

对!!终于有人理解了,苍天  大地。。。
我就是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加元件是必须的.如果不同时亮简单.
同时亮就要pwm.为了不降低亮度,pwm时候电流要跟得上 ...

小I老师明示: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共阴极的双色灯,和两个LED阴极连在一起是一样的

斑竹  斑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斑竹  斑竹。。

啥意思?

网友L:
引用 网友D:
MCU管脚接到两个LED中间,当输出高时,下面那个LED亮;当输出低时,上面那个LED亮;当输出高阻时或管脚浮空 ...

没有限流,会烧led的

网友I:
加个三极管反相,不就一个是高一个是低了么.但是两个都亮,两个都不亮就要使用带通滤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九楼的图加窄带的思想,加pwm,   默认低电平1  2都不亮.   1灯亮对应频率f1 .   2灯亮对应频率f2.  给 n1个 ...

IO为普通IO,用这方法的话只能用定时器产生PWM,我不知道亮度够不够,但是元件太多,控制起来切换周期时(比如说警闪)不知道吃不吃得消,没测试它的可行性,还是等楼下其他方案

网友M:
PWM方案的电路图原理上可行,但实际调试可能会很难做到,当需要两个灯同时亮时,交替输出两种PWM,交替得慢了,会看到两盏灯在轮流点亮,交替得快了,实际上只是一个低频谐波分量,并且可能还会引起LED的闪烁。
两个灯有四种状态,00,01,10,11,,只需要两种PWM输出,再加上引脚的高低电平总共四种IO口输出状态,就可以满足控制要求,应把PWM输出做成buck电路,将5V分别buck成0、1、3、5四种电压,再用电压比较器,电压比较器也顺便加大驱动LED的能力

网友A:
搬红框里的电路吧,2个led替换成共阳的双色灯,收音机输出换成I/O口,让单片机产里2种不同频率控制波就OK了.哈哈,有点度静拱.

http://wenku.baidu.com/view/a1d62af4f61fb7360b4c6517.html

网友N:
感觉没什么实用的办法。如果要用滤波电路,还不如扩展IO来的方便。

网友O:
Good idea!
GOOD !!!! !!

网友J:
引用 网友O:

pwm 同时亮

网友O:
引用 网友J:
pwm 同时亮

谁说要PWM控制,我这个是静态控制的

网友P:
非要如此,只能通过时序配合适当的外电路解决,比如频率、占空比的不同,或者用脉冲数的不同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O:
谁说要PWM控制,我这个是静态控制的

同时亮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同时亮呢

像数码管一样扫描不就行了,第一个2m扫红灯,第二个2ms扫蓝灯,扫描转换前先关闭所有灯二三十us,防止三极管的寄生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像数码管一样扫描不就行了,第一个2m扫红灯,第二个2ms扫蓝灯,扫描转换前先关闭所有灯二三十us,防止三 ...

额。。。。。。。。

网友O:
引用 网友J:
额。。。。。。。。

你就当这是个两位数码管,这样不难理解吧

网友Q:
亮度有何要求?没有要求的话IO口后再接个反相器,IO口与反相器输出分别接一个LED的控制端,简单实用。高、低电平时分别只有一个亮,调节合适的PWM波,实现两个同时亮且各自的亮度还能变化,当然只能一个变亮一个变暗,不能同时变亮或变暗;方波时两个亮度相同。

网友Q:
缺点是不能同时灭

网友J:
引用 网友O:
你就当这是个两位数码管,这样不难理解吧

240的上下拉电阻满足放电时间了吧     不需要再加个类似消影的(按你的意思)了吧  50%的占空比 4ms周期 与你上面说的作用一样了(前提是不需消影)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你能设计出这个电路 干嘛不给出4种状态的控制方法  而只给出三种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O:

不能同时关LED的情况:
使用透明的蓝灯!暗亮的情况,很难解决!同时,在低温情况下,更加明显地有暗亮!

望楼主早日解决!看看别的IO口能否复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D:
MCU管脚接到两个LED中间,当输出高时,下面那个LED亮;当输出低时,上面那个LED亮;当输出高阻时或管脚浮空 ...

共阳或共阴的双色LED,这么控制是不行的!

网友T:
加片6个脚的单片机吧,microchip或其他便宜的厂家。

网友H:
管脚不至于那么紧缺吧,再研究研究,能和某个功能共用管脚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U:
41楼已经给出可行电路,设计方向跟6楼一样,可以实现各LED亮度分别可调了

网友V:
用两个 脚的双色LED,正向 红,反向 绿,就OK了。如果要同时亮那就只能加电路了

网友W:
一个IO口两个状态,双色灯四种状态。

网友X:
哈哈,加个小继电器,单刀双掷

网友Y:
最直接有效安全的方法就是加一个扩IO的芯片啦,或者选择IO多一点的MCU啦,一个IO控制一个灯,不管什么状态都能轻松控制。

网友Z:
引用 网友D:
MCU管脚接到两个LED中间,当输出高时,下面那个LED亮;当输出低时,上面那个LED亮;当输出高阻时或管脚浮空 ...

你这种接法显然不对
二极管要么共阴 要么共阳
试问阁下这叫共什么?
没见过内部结构像你这样的双色灯 :lol:lol

网友AA:
外加一个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吧,二进制计数器,用低2位
初始为 00,给1个脉冲变 01,再给变10,11,00
亮度不会有问题,电路、软件都简单

也是个好办法!
这个我看行,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Z:
引用 网友O:

不错~

网友AB:
用IC扩展一下吧,别用大量的时间挑战这个.

网友AC:
试试 41# 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试试 41# 的电路

这个电路没有L1,L2全亮状态!是泥要的吗?哈哈,晕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L1,L2全亮状态!是泥要的吗?哈哈,晕

PWM控制,轮流导通。由于视觉暂态,不就是两个都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PWM控制,轮流导通。由于视觉暂态,不就是两个都亮?

这样能接受,那前面好几种方案都能用了,哈哈,还等什么

对哦!那 53# 的不是更简洁?

网友W:
引用 网友AC:
PWM控制,轮流导通。由于视觉暂态,不就是两个都亮?

PWM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搬红框里的电路吧,2个led替换成共阳的双色灯,收音机输出换成I/O口,让单片机产里2种不同频率控制波就OK了.哈 ...

求T叔附图的出处 最好有电路参数:)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L1,L2全亮状态!是泥要的吗?哈哈,晕

41楼是成本和复杂性比较适中的方案,要同时亮可以分时操作,每个亮几mS,人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F:
俺觉着吧,再加一个8脚或6脚的单片机,绝对搞定,比前面的方法都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求T叔附图的出处 最好有电路参数

http://wenku.baidu.com/view/a1d62af4f61fb7360b4c6517.html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这个倒是可以 只是始终有一个灯是亮的

有才!:victory: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接受,那前面好几种方案都能用了,哈哈,还等什么

重新看了,53# 的不能全灭。

楼主:
哈哈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复!

感谢41L无私奉献、英勇V5的无脑达人的电路,今天试了下基本上可用,电阻根据电压情况做相应调整,Q2换成PMOS,R4去掉。本来想上图的,不知识网络问题,还是公司限制了上传。。今晚回去补上

其他楼的方法没去测试,主要空间是个大问题,还有手头上的元件不是抓手就来。用的单片机是PIC12F683,八条腿SOP8,封装我都觉得大了。。不过内置E2的MCU SSOP封装不好找。所以其他需要元件多的,就没考虑

也有尝试过其他IO复用,没可能。

还有我为什么要强调双色灯和两个LED灯的区别,因为这是个限制条件,它决定了你的电路中两个灯的阴极或阳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朋友给出的电路是一个灯阴极和另一个灯阳极连在一起,这是不行的。所以。。斑竹  我 我哭。。

还有什么暂时没想起来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可?

为何要全选再截图?

proteus有仿真,何不仿真看看

网友AI:
看你IO口驱动能力,如果有几毫安这应该没问题,可以先打个电路试试,

网友AJ:
引用 网友AA:
外加一个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吧,二进制计数器,用低2位
初始为 00,给1个脉冲变 01,再给变10,11,00
亮度不 ...

这个方案靠谱。
用一片双D触发器基本可以搞定:
双D 接成2位计数器 (。。。),
IO ——》CLK  (低位)
LED 接 Q (/Q)

网友AK:
引用 网友D:
MCU管脚接到两个LED中间,当输出高时,下面那个LED亮;当输出低时,上面那个LED亮;当输出高阻时或管脚浮空 ...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AL:
引用 楼主:
哈哈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复!

感谢41L无私奉献、英勇V5的无脑达人的电路,今天试了下基本上可用,电阻根据 ...

如果有蓝色led,导通电压3v以上,2.5V电压不够,需要另外的驱动电压。

我下面这张图,假设是绿色+红色LED。

网友AH:
引用 楼主:
为何要全选再截图?

proteus有仿真,何不仿真看看

仿真是通过的,可全不亮(输出0时),单亮(高:LED1/高阻:LED2)。

网友AL:
LZ 77楼的Q1,导通电压=0.45V,不能可靠导通。

网友AL:
这是IO=HighZ的各点电压。两个LED都不亮。
绿色LED上面的的电压=2.5-1.26=1.24V。绿色LED要到1.5V才亮。

网友AL:
I/O=0V,绿色亮,红色不亮

网友AL:
I/O=2.5V,绿色不亮,红色亮

网友AM:
一个IO脚控制最多只能二选一吧,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L:
LZ 77楼的Q1,导通电压=0.45V,不能可靠导通。

77L原来是我  喜欢着数字哈

兄台真细心,你应该说的是图中的Q4,0.7V以上才能导通的,0.45V是不能导通的。我的MCU电压时2.5V没错,但是这电压点亮红灯没问题,要点亮蓝灯太勉强,亮度太低。所以选择了升压到4.2V给LED供电,MCU还是2.5V, 再算算,是不是就有0.75V的电压了

今天再看帖子,大伙的想法确实不错,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一个IO脚控制最多只能二选一吧,暂时无解!

可以看看前面楼层大虾的解答哦

网友AN:
mark个,楼上有人提到的计数器的方法也行对我目前的设计有用

网友AL:
引用 楼主:
77L原来是我  喜欢着数字哈

兄台真细心,你应该说的是图中的Q4,0.7V以上才能导通的,0.45V是不能导通的 ...

这是红蓝led原理图。驱动电压4.2V。
蓝色LED要2.65V以上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这是红蓝led原理图。驱动电压4.2V。
蓝色LED要2.65V以上才亮。

蓝灯是3V的灯,但大概2.2V会有余晖,高阻时这点得注意

打开蓝灯的时候,电压在2.7V左右,R2(1.1K)也做限流会不会蓝灯的亮度就很低

话说回来,这也是接共阳双色灯的好法子,稍微调整电阻参数应该解决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蓝灯是3V的灯,但大概2.2V会有余晖,高阻时这点得注意

打开蓝灯的时候,电压在2.7V左右,R2(1.1K)也做限 ...

LZ说得对,我93楼的原理图,蓝色led亮度低。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蓝灯是3V的灯,但大概2.2V会有余晖,高阻时这点得注意

打开蓝灯的时候,电压在2.7V左右,R2(1.1K)也做限 ...

加了LED2,当稳压管用,体积小。红色,参数1.62V@1mA
R6保证Q1微小漏电流时,蓝色LED不亮。

网友AL:
红色led参数如下:

网友AO:
外加器件吧。

网友AP:
io输出高上灯亮输出低下灯亮 输出脉冲两个灯亮

网友AQ:
一个三极管,用PNP的。控制一个脚,IO直接控制另一个叫。IO=0和IO等于一分别控制两个管脚

网友AR:
哎,老了,错了,把上图稍微改一下吧

网友AS:
加个三极管反相,IO引脚无论1还是0状态都有一个亮

网友AT:
那个电路还有点希望,只是一个要高通,一个低通,中间频率两个亮,设计参数可要考虑

网友AU:
3V控制两个红光的用过,

                                      VCC
                                      .-.
                                      | |
                               LED    | |
                   IO      |--->|--|  '-'
                   ---------       |----
                           |   LED |   |
                           ----|<---  .-.
                                      | |
                                      | |
                                      '-'

                                      GND

网友AV:
加个非门喽

网友AW:
看着大家想法都好厉害

网友AX:
引用 网友O:

高手 学习了

网友AY(2013-12-23):
我这个呢  可以控制

网友AZ:
用单线协议啊 one wire 。但是你要想弄点儿简单电路实现,还想跟俩IO的效果一样,那估计不好办。一根线就是一根线。想变俩 完全相等的 就得靠协议扩展。
但是你要想 简单实现亮灯或者其他什么,请详细说明。都则如上所说:一个变两个,用协议。

网友BA(2014-05-28):
楼上很多好的想法哦.

网友BB:
用一个P和一个N 三极管,IO高时,打开NPN,低时,打开PNP,即可实现。
这方法一个时间只有一个灯能亮。

网友BC:
觉得最易实现的电路,但不能解决同时灭的问题,同时亮需要PWM

网友BD:
引用 网友Q:
亮度有何要求?没有要求的话IO口后再接个反相器,IO口与反相器输出分别接一个LED的控制端,简单实用。高、 ...

控制好占空比,同时变亮、变暗不是没可能的!

假设20ms一个周期,一开始红灯5ms、蓝灯5ms!
变亮就把5ms同时增大,变暗就同时减小!

网友BE:
标记一下~~~~~~

网友BF:
选共阳的  公用限流电阻  蓝灯接地,红灯接IO  红灯压降1.8V左右,开通时可以将蓝灯完全短路,不亮了。控制好红灯的PWM就好弄了。

网友BG:
一个IO,两个LED引发的血案。。。。

网友BH:
加一个电阻跟一个PNP三极管就搞定的事

网友(2017-03-31):
共阳双LED,先用 npn驱动一只,另一只串电阻直接到IO.....输出HL各一种状态~~~~如果要一起灭:驱动npN的B时串二极管抬高到vcc-led以上且电阻分压+IO高阻~看看行不

网友:
不知道这个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