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DSP 5509A MCBSP实现UART例程,不是IO口模拟的

楼主(2013-11-19):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你有啊

网友A:
如果没有 明天可以给你找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你有啊

我这代码只是IO来模拟实现的,用的是定时器,纯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代码只是IO来模拟实现的,用的是定时器,纯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A:
你调试过5509a的SD卡没   调通了没
不知道对卡有要求没  ?

网友B(2015-01-12):
谢谢分享,刚开始学DSP,以前是搞arm的,我想问下,CCS怎么使用模拟器啊,我模拟的有的可以用,有的报错:can't run target cpu:error:ensure that yu have proper reset vector in your program note.....

网友C(2016-11-17):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过5509a的SD卡没   调通了没
不知道对卡有要求没  ?

请问 你的DX空闲的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UART232要求空闲为1,但dx引脚空闲的时候为0?您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你的DX空闲的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UART232要求空闲为1,但dx引脚空闲的时候为0?您怎么设置的呢 ...

你是用MCBSP模拟UART吗
这个可能需要逻辑转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MCBSP模拟UART吗
这个可能需要逻辑转换了

是的,用MCBSP模拟UART与电脑通信,dsp经过一个232芯片(MAX3232EEUE+)。DSP的DX引脚空闲态是0,但UART协议要求空闲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