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定时器1 定时100ms 10ms 定时效果是一样的,可能问题是??

楼主(2013-11-19):
定时器1 定时1s,0.5S,0.25s都是正常的 100ms也勉强正常吧 ,但是100ms以下的各种定时就都不准了,定时效果都和100ms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可能原因有什么呢??

网友A:
定时器有自己的时钟配置   你先确定定时器的时钟分频和工作频率
然后去计算最小的定时时间    肯定是有个下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有自己的时钟配置   你先确定定时器的时钟分频和工作频率
然后去计算最小的定时时间    肯定是有个下 ...

最小定时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定时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设置不对
100MS明显比较很长的时间,除非时钟很慢,这几乎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小定时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你给定时器周期寄存器初始值给0   这样的定时时间肯定是最长的
给FFFE肯定是最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对
100MS明显比较很长的时间,除非时钟很慢,这几乎不可能

是啊,就是觉得这个现象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