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编译问题

楼主(2013-11-19):
我安装的是Quartus II 11.0,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了Error:current module quartus_asm ended unexpectedly  以及Error:current module quartus_sta ended unexpectedly  的错误提示,求大神分析原因,程序如下:module detect_module
(
    CLK, RSTn, Pin_In, H2L_Sig, L2H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Pin_In;
         output H2L_Sig;
         output L2H_Sig;

         /**********************************/

         parameter T100US = 11'd4_999;//DB4CE15开发板使用的晶振为50MHz,50M*0.0001-1=4_999

         /**********************************/

         reg [10:0]Count1;
         reg isEn;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ount1 <= 11'd0;
                          isEn <= 1'b0;
                                end
             else if( Count1 == T100US )
                                isEn <= 1'b1;
                  else
                      Count1 <= Count1 + 1'b1;

    /********************************************/

         reg H2L_F1;
         reg H2L_F2;
         reg L2H_F1;
         reg L2H_F2;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H2L_F1 <= 1'b1;
                                         H2L_F2 <= 1'b1;
                                         L2H_F1 <= 1'b0;
                                         L2H_F2 <= 1'b0;
                           end
                  else
                      begin
                                         H2L_F1 <= Pin_In;
                                         H2L_F2 <= H2L_F1;
                                         L2H_F1 <= Pin_In;
                                         L2H_F2 <= L2H_F1;
                                end

         assign H2L_Sig = isEn ? ( H2L_F2 & !H2L_F1 ) : 1'b0;
         assign L2H_Sig = isEn ? ( !L2H_F2 & L2H_F1 ) : 1'b0;

endmodule

网友A:
木有问题,综合布线都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综合布线都能通过

可是我的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呀,难道是软件安装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呀,难道是软件安装出现问题?

有可能,我是用quartus8.1(32bit)+ep2c5综合的。
综合器使用的是syplify2011,压缩包是log,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11'd4_999;//

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