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mos管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3-11-19):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mos管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您好,不太明白您想具体了解的是什么?从电路图上看该MOS主要是作为24V电压的开关作用,通过R6驱动mos,当MOS开通时D2上的两端电压为24V-Vds,MOS关断时D2上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太明白您想具体了解的是什么?从电路图上看该MOS主要是作为24V电压的开关作用,通过R6驱动mos,当MO ...

你好 能帮我看看 这个帖子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645454-1-1.html  我找了好多人 都不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太明白您想具体了解的是什么?从电路图上看该MOS主要是作为24V电压的开关作用,通过R6驱动mos,当MO ...

谢谢回帖!!看懂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多逛21ic哦

网友D:
1端为低 导通了吧。

网友D:
应该是控制电压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