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首次使用AD08生成gerber文件,不知道有无问题,还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3-11-19):
请教:
使用AD08画的四层板,第一次使用AD08生成gerber文件,不知道设置有无问题,现将生成gerber文件所用设置列出如下,还请大侠指点!
谢谢!

*********************************   生成gerber文件时,三次输出所用的设置如下 ************************************

第一次输出,gerber files设置如下:

第二次输出,gerber files设置如下:

第三次输出,NC Drill Files设置如下:

************************* 最终生成的、送制版厂的gerber文件如下 *******************************

网友A:
:lol  没用过gerber   都是直接发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gerber   都是直接发pcb

谢谢!

大侠用的啥软件?

网友B:
钻孔文件没有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文件没有生成。

谢谢大侠指点!
请教,1楼第三次输出(第三次输出,NC Drill Files设置如下:),输出的难道不是钻孔文件吗?

如果不是,请问,使用AD08如何生成钻孔文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文件没有生成。

下图是我自己生成的gerber文件和网上找的NC drill files文件列表的对比!
我的gerber文件中,只有一个文件(.GM1)没找到,我猜可能是版本的差异吧!

因此,我觉得钻孔文件是已经生成了!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期待大侠的指点!

谢谢!

网友B:
有这个输出,就行,***.TX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输出,就行,***.TXT文件.

请教大侠,这是个啥图片呀?没见过!

是用altium designer 生成gerber文件时的图片吗?

网友B:
AD8,在PCB转为CAM文件之后,再进行一下次输出,即可生成6楼的文件.:
*PCB转Greber CAM.再导出一次.
*PCB转钻孔CAM.再导出一次.

网友C:
在DrillDrawing层放置.Legend。AD10两次就完成了。第一次gerber生成,第二次NC钻孔文件生成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