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可调开关电源

楼主(2013-11-19):
  新手,想做一个50-110V可调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3A,如果能大点更好,主要因为48V以上的电源比较难买,大侠们推荐下用什么芯片,什么方案,在些多谢了!

楼主:
有没有深圳对这个比较熟悉的兄弟,给个方案,帮我们调调,也可以付点开发费,哈,不多啊!

网友A:
前天我刚做了一个,3842做的,220v输入,4~15v连续可调输出,2A电流输出,关于调压方面,我是直接调的431的分压电阻,配合光耦改变输出电压。但是你这个功率太大,电压太高了,431恐怕耐压不够,给431串联一个稳压管,或许可以解决耐压问题,但是你这电流……

楼主:
那如果做到2A是不是就可以呢?
如果3A是不是要用到半桥全桥了?我们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