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寻求课程设计思路

楼主(2013-11-19):
我们要做stm8的课程设计
我选的是数控DC/DC电源系统硬件与软件设计
这图片看了,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教大家,如何一步步解决

网友A:
首先要确定DC/DC变换部分方案是硬件做还是做数字控制。简单一点还是做硬件控制比较好,用个专用芯片,从MCU取基准电压就行;想玩技术含量高一点的就做数字控制,直接用MCU控制脉宽。

做硬件控制的话,采样回的电压可以用作负反馈微调输出,也用来显示;采样回电流用作过载保护和显示。
做数字控制的话电压和电流都需要用来做控制计算。

其他部分都是浮云,从键盘设置输出电压,从LCD/LED显示负载量和电压,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B:
似乎有点难度呢...纹波好于5mV,效率好于80%.....如果不在乎成本还好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DC/DC变换部分方案是硬件做还是做数字控制。简单一点还是做硬件控制比较好,用个专用芯片,从MCU ...

再具体是怎样,我基础很差,还挂科了...
我就想知道每个方框里的内容应该从哪个地方去找
哪些部分是编程的?哪些是硬件?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有点难度呢...纹波好于5mV,效率好于80%.....如果不在乎成本还好办些

其实我都不懂,就想有人引路,或者我去问班里同学

网友C:
物理学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学院的

..你也是11级?

网友D:
建议DC/DC部分用硬件实现,用软件实现比较费事,至于步进就需要软件实现了,DC/DC变换器部分可以采用SG352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DC/DC部分用硬件实现,用软件实现比较费事,至于步进就需要软件实现了,DC/DC变换器部分可以采用SG3525芯 ...

那哪些部分需要编程的?
如果DC/DC用编程,您能给些提示吗,真的无从下手

网友:
DC/DC如果用程序实现,需要用到数字PID调节,STM8感觉不是太好!需要编程的就是步进,还有显示键盘,其它的都是模拟电路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哪些部分需要编程的?
如果DC/DC用编程,您能给些提示吗,真的无从下手

你是学啥专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学啥专业的哦!

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