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好痛苦啊,不知道有哪些规则

楼主:
走线好痛苦啊,不知道有哪些规则,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呢?

网友A(2013-11-19):
就这么点东西, 有什么纠结的, 元件放好的开始拉吧, 大胆的穿吧....

网友B:
说直白一点,如果走这么个板子的线都觉得痛苦,那你还是不要搞硬件了

网友C:
这个板子   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网友C:
多花点时间   多磨一磨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相信自己

网友D:
这板子太简单了  :lol 随便走  不会摔死

网友E:
这个我做软件的都能拿下哦
楼主 加油

网友F:
介个没什么难度吧,多画画就好了

网友G:
元件放好后30分钟线路轻松搞定,楼主主要缺少做事的耐心。

网友H:
横平竖直

网友I:
不要吓唬人吗,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呵呵。

网友J:
不要一点事都大呼小叫,以为多么复杂的板子呢。这么点东西都走不了的话,还是远离硬件吧。

网友K:
ha还好还好

网友L: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自动走线啊,调整起来会很浪费时间,建议先设置好规则。然后手动布线

网友M:
我想楼主可能不是走不开这样的板子,楼主是想知道相关的布线规则,我想楼主困惑的原因应该是源于一些近似相互矛盾的布线规则而不知道如何取舍吧,如果这样的话,建议楼主学习经验的同时搞清楚这些经验背后的机理,这样在取舍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N:
规则直接百度啊,一大堆

网友O:
这板子自动布线都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