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ICETEK-F2407A与ICETEK5100PP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为什么连接好设备后,电脑中打开code composer软件,显示错误:can't initial target dsp……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来是瑞泰创新的东西   你可以现在ccs setup下设置一下
如果用的是USB的硬件仿真器  就在I/O PORT下填入0x24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瑞泰创新的东西   你可以现在ccs setup下设置一下
如果用的是USB的硬件仿真器  就在I/O PORT下填入 ...

我觉得可能是电路没连好,请问下如何检测硬件是哪儿出了问题?用万用表测过,DSP开发板上cklout引脚是有信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电路没连好,请问下如何检测硬件是哪儿出了问题?用万用表测过,DSP开发板上cklout引脚是有 ...

嗯  只要测试clkout有输出  DSP一般都是工作正常的
要不你也测测JTAG口  口上在不插仿真器的时候
信号线应该都是高电平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只要测试clkout有输出  DSP一般都是工作正常的
要不你也测测JTAG口  口上在不插仿真器的时候
信号线 ...

总算可以正常接连了,我把开发板的电源和仿真器的电源都接上就好了。可是这个问题解决得有点莫名其妙,资料上说当开发板和仿真器连在一起,只要仿真器插电源就行,可是当我这么做了以后,测JTAG上的PD引脚,电压只有0.5V,于是试着给开发板也接一个电源,结果就搞定了。不知道是资料有误还是仿真器的JTAG接口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不能提供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算可以正常接连了,我把开发板的电源和仿真器的电源都接上就好了。可是这个问题解决得有点莫名其妙,资 ...

DSP的仿真器是不能给开发板供电的   中间应该是有隔离的
开发板必须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的仿真器是不能给开发板供电的   中间应该是有隔离的
开发板必须供电

知道了,thx~话说不知为何不能给分结贴,我就选了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thx~话说不知为何不能给分结贴,我就选了无满意答案结贴……

啊  浪费分数了啊
你可以先把分数分配完了然后点击结贴给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浪费分数了啊
你可以先把分数分配完了然后点击结贴给分

囧,原来要先分配分数,我说怎么给不了分= =好吧,下次我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