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F3 驱动SD卡问题

楼主(2013-11-19):
想用STM32F3驱动SD卡,在网上找了相关代码,调试发现代码停在了这里,看了很久未解决:
u8 SPI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代码停在了这里
  SPI_SendData8(SPI2, 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ReceiveData8(SPI2);
}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看出点什么,给点提示。或者提高相关的参考代码看看
这是整个工程代码,里面有还有液晶等驱动(没有问题),这个SD卡驱动一直没搞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有问题。

能具体一点吗?是SPI配置问题吗

网友B:
我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是SPI配置问题吗

对,SPI配置问题。

楼主:
折腾了一下,前进了一小步,又在这里止步了,有没有大神再给点提示的:
u8 SPI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8(SPI2, 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代码停在了这里
  return SPI_ReceiveData8(SPI2);
}
能发送数据了,现在SPI应该配置对了,但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C:
收不到数据的话,
1、接收对方硬件是否有问题?
2、发送过去的命令数据对不对?
3、时序对不对,数据格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