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 V1.3和V1.4

楼主(2013-11-19):
对比一:ST_LINK;
V1.31版只要把动态DLL替换掉即可;而V1.4则比较烦,要升级STLINKII的固件.而且动不动就失败,需要去ST的工具过一遍;
对比二:
在V1.31版,几乎全部功能都可用,而V1.4版,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函数或变量的定义处不可用.

想来想去,把V1.4淘汰掉,重新换成了V1.3版;爽很多.

楼主:
上传有限制,不然我会把V1.31版上传;

网友A:
哦....没注意呢.....

网友A:
我的印象中,1.3似乎编译效率很不理想. 比如说IO电位反转的操作,是可以一条指令搞定的,但它弄的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中,1.3似乎编译效率很不理想. 比如说IO电位反转的操作,是可以一条指令搞定的,但它弄的很复杂..... ...

你用的是库吧?这类驱动我都是自己写的,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我估计是库的问题

楼主:
不是库的问题;
如果考虑编译效率问题,在调试阶段,还是V1.3版爽很多;到最后的发布阶段,可以改成V1.4版编译.这样就解决了.
如果没有其它原因,V1.31版我首选.:)

楼主:
还有PROTEL99SE和ALTIUM也是同样的问题;用PROTEL99SE很多年了,熟门熟路.但看上去试用用altium也很不错.只是搞的太复杂了.

楼主(2014-02-07):
结论:V1.3好用;

网友C:
有没有1.3的注册机?

网友D(2015-06-05):
楼主,给个1.31的**能用包吧。网上没找到能下载的。我的QQ173206532

网友E(2015-08-29):
大神,谁有IAR FOR STM8 V1.31,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1279931951@qq.com

网友F:
最新版的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