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断点调试串口发过来的数据时,数据会改变,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19):
写了个类似串口调试的工具。我发送命令到下位机里面,下位机回送了数据,我也显示并且接收了。但是接受的数据字节有时不一致,有的时候11个字节有的时候10个字节。所有我就弄断点调试,在串口接收端进行断点调试。但是问题来了,到了断点处我第一次查看接收的字节数时显示11,然后我移开鼠标再次看的时候就变为0了!!!什么情况?第一次看见过断电调试的时候还会改动里面的数据的。我断点的时候我没有进行下一步运行动作的,就只是把鼠标移开再看下的。他就变了,难不成是鼠标操作软件的影响?

网友A:
局部变量? 也许是生存期的问题. 最好贴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