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 16F1829 實現38KHZ紅外發射

楼主(2013-11-19):
最近要寫一個紅外編碼的程序,但不清楚該如何開始下手,請各位神手幫幫忙給點意見或可提供一些文檔
使用芯片是 16F1829
紅外編碼為曼彻斯特码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产生38kpwm,另外一个定时器来产生位时间就搞定了。

网友B:
直接PWM输出,更加省事。

网友C:
此芯片带的CCP模块,可以直接输出PWM。自己按照数据手册设置频率即可。

网友D:
楼上几位已经给出答案了....不过你首先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红外线的工作原理,要好一点,了解这个后,协议神马的随便用了...

楼主:
非常感謝樓上幾位神大,不過小弟還是想請問一下關於特殊計存器 PR2 的設置方式以及是否最大頻率為20KHZ? 如果要使用到38KHZ該如何設置?

网友E:
100k都毫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樓上幾位神大,不過小弟還是想請問一下關於特殊計存器 PR2 的設置方式以及是否最大頻率為20KHZ? 如 ...

PR2的设置按照芯片的资料说的设置啊,首先,你最好是设置出一个PWM出来......其次至于频率设置时多少,你需要自己看啊,先自己看....这样收获多一点...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2的设置按照芯片的资料说的设置啊,首先,你最好是设置出一个PWM出来......其次至于频率设置时多少,你 ...

終於搞出38KHZ的波形了...現在再努力編寫曼彻斯特码...又是一個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