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用的是mini版的,今天下载代码时一时一直出来这个东西:DTR电平置低(-3--12V),复位R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延时100毫秒DTR电平变高(+3-+12V)释放复位RTS维持高开始连接...401, 接收到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代码下不了啊,大家可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程序下载完代码直接就运行了。那么mcuisp下载代码后肯定还有 对
mcu的复位操作吧

网友B(2014-01-13):
你用串口下载程序么?我曾经遇到一种情况,用Jtag下载了一个程序到板子上,
板子直接死了,无法连接jtag了,然后我换用串口下载了另外一个程序,板子就好了,
我的情况可能是第一次下载的程序jtag,boot设置和我的板子不兼容,
要不你试试用jtag,或者别的方式下载,
这种导致无法下载程序的原因可能性太多了,自己慢慢调吧,什么方法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