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TM寄存器操作(FTMEN=0 and FTMEN=1)

楼主(2013-11-19):
最近正在研究FTM模块,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理解?问题如下:
K60参考手册的945页的注释强调:当FTMx_MODE[FTMEN]=0时,不能对FTM的特定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我想使用FTM输出中心对齐PWM,即FTMx_MODE[FTMEN]=0,当对FTMx_SC进行操作时,我发现对FTMx_SC[CLKS]FTMx_SC[PS]进行写操作都需要在FTMx_MODE[WPDIS]=1的条件下,但是根本不能对FTMx_MODE[WPDIS]进行写操作,在FTMx_MODE[FTMEN]=0的条件下啊,所以我觉着文档说明有矛盾啊?

楼主: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基于K60的FTM例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基于K60的FTM例程啊?万分感谢!!

TWR-K60中没有FTM的例程,但是你如果只是想实现边沿对齐或中心对齐等TPM也拥有功能的话,你只需要参考FRDMKL25例程中LQRUG_tpm_ex2或LQRUG_tpm_ex1例程。

网友A:
其实文档部分并不矛盾的,因为FTMx_MODE在复位后,FTMx_MODE[WPDIS]=1(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哦!

网友D:
又学到了!!!

网友E:
LZ 好 学习 兴致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