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时间

楼主(2013-11-19):
断电后,再来电时,怎么用C程序读取单片机内的时间啊,还有程序怎么保存和读取已经保存好的数据,有没有具体的程序例子,帮忙发一个撒,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
你用1个AD口检测电源电压,当然你电源要并一个大电容。  当电压低于 多少V时,即判断是掉电或是停电了,判断有效后,立即把数据保存到EEPROM,可以用AT24CXX或是单片机内部存储。
上电后,在初始化时,把数据从EEPROM读出来,并赋给相应的变量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B:
51有IAP的例程,官网有

网友C:
楼主请参考二楼,解释很详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用1个AD口检测电源电压,当然你电源要并一个大电容。  当电压低于 多少V时,即判断是掉电或是 ...

不要用AD,AD太慢,用MCU低压标志。
像SONIX MCU有3.6V 2.4V 2.0V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