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三脚电感中两组电感量加起来不等于第三组?
因为存在互感。

用三角电感做升压,想知道升压的比例如何计算?
按照匝数比计算。

网友B:
大约与电感量之比的二分之一次方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与电感量之比的二分之一次方成正比

请问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三脚电感中两组电感量加起来不等于第三组?
因为存在互感。

请问三角电感是不是都用同样粗细的导线绕制?如果是,那匝数比是不是近似等于管教间的阻值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角电感是不是都用同样粗细的导线绕制?如果是,那匝数比是不是近似等于管教间的阻值比? ...

那可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一定。

还比较关心在三脚电感构成的蜂鸣器驱动电路中,三脚电感参数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比较关心在三脚电感构成的蜂鸣器驱动电路中,三脚电感参数该如何计算?
...

这要根据蜂鸣器阻抗、你希望送到蜂鸣器的功率、电源电压来计算。
这样的“三脚电感”,通常称为自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根据蜂鸣器阻抗、你希望送到蜂鸣器的功率、电源电压来计算。
这样的“三脚电感”,通常称为自耦变压 ...

谢谢,我也查查自耦变压器的资料。

假设蜂鸣器阻抗为Rf,工作电压为Vf,电流为If,工作频率是Ff,共振主抗<=Rg;输入控制电压为Vin=Vcc;初级线圈匝数为N1,次级线圈匝数为N2。
那么匝数比是不是这么计算:n=N1/N2=Vin/Vf
初级线圈的阻抗(R1)是不是也要计算?计算方法是这样么?
Vin/R1=If*N2/N1=If/n
次级线圈的阻抗(R2)是不是改等于蜂鸣器工作时的等效主抗?
R2=Vf/If=Rf
请问其他参数该如何计算,三个感值怎么算出的(有什么用),能否给出相关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L与匝数平方正比,电压与匝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查查自耦变压器的资料。

假设蜂鸣器阻抗为Rf,工作电压为Vf,电流为If,工作频率是Ff,共振主 ...

不是这么个算法。
变压器在此只是阻抗变换作用。
详情参阅模拟电路中功率放大部分。不过,现在的教材往往不讲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建议看此书:南京工学院《电子线路》(1979版),http://iask.sina.com.cn/u/1695667204/ish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与匝数平方正比,电压与匝数正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个算法。
变压器在此只是阻抗变换作用。
详情参阅模拟电路中功率放大部分。不过,现在的教材往往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以为三角形电感~原来是三引脚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三角形电感~原来是三引脚电感~

呵呵,抱歉,打错字了;P

网友(2016-09-27):
我也正在研究三脚电感怎么驱动三脚蜂鸣片,如何根据匝数比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