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JLINK烧写及UID加密软件(已更新20131217)

楼主(2013-11-19):
GD32 Jlink在线编程

一、  功能
实现GD32/STM32与JLINK连接时编程,且可对GD32/STM32唯一ID号进行加密。
二、  准备工作
         安装JLINK驱动包。如电脑已安装使用过JLINK可跳过此步骤。
三、  软件使用
1、           在“下载文件”打开需要烧写的hex文件,在“J-FlahsARM”中选择安装好的JLINK文件夹里的JFlashARM.exe
2、           如需要进行UID加密,则把“UID加密勾选上”,且配置12个字节UID的存放位置,如D[0]=ID[10],表示把UID号中的第10个字节存放到算法的D[0]处,此处的D数组是算法需要使用到的,这样在相同公式下,也会产生2^32*12^12种结果。
3、           “存放地址”指的是UID经过算法后产生的结果存放在芯片FLASH的地址,十六进制表示,占用4个字节(GD32/STM32以8000000为起始地址)。“输入常数”指的是在一些算法中需要使用到的常数,可为任意十六进制数。“使用的公式”指的是当前UID加密需要使用的公式,一共120个公式可选择。
4、         选择“设置”如下图(这里以烧写GD32F103RB为例):

进入Options->;Project settings
a、在TargetInterface界面下选择烧写接口,这里以SW接口为例。

b、在CPU界面,在Device中选择当前要烧写的芯片型号
c、在Production界面下,选择编程执行的流程。配置完成后确定,再关闭JFlashARM.exe。
d、回到GD32-JlinkProgram界面,如果需要UID加密,则按第2步,把“UID加密”勾选上并配置好ID存放编号及选择算法公式,配置好后选择“生成算法”,即会生成算法源文件uidsecure.c和uidsecure.h,把这两个文件复制到项目中,在main函数文件中添加uidsecure.h头文件,并在main函数开始后调用CheckUid();即可。生成的hex文件再通过第1个步骤调入进来。
e、所有配置完成后,点击编程即可对芯片进行编程及加密。

===================================
V2.2:修复GD32-JlinkProgram软件存放在含有空格文件夹中不能生成加密源文件的问题。
V2.3:修复使用UID加密出错问题。
V2.3.1:修复部分电脑使用时出现软件异常问题。
V2.4:修复加密部分出错问题

网友A:
能在stm32上使用此软件吗

网友B:
居然可以直接选ST的型号....

网友C:
我测试了。怎么没法生成算法源文件uidsecure.c和uidsecure.h啊,只是生成了一个加密算法\GD32-JlinkProgram\GD32-JlinkProgramOutput这样的文件夹,没有您说的那2个文件啊。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您测试可以生成那2个文件吗

网友D:
问题是这玩意怎么能实现批量生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怎么没法生成算法源文件uidsecure.c和uidsecure.h啊,只是生成了一个加密算法\GD32-JlinkProgram ...

原因可能是你存放软件的目录存在空格,现软件已经修复,请重新下载更新的软件。

网友E:
怎么看到那个全球唯一又让我想起了老姚呢

网友F:
这个真心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G:
顶一下原创帖

网友H:
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I(2015-01-16):
  很好的帖子

网友J(2015-06-26):
为什么会出现找不到hex文件呢?

网友K(2022-08-03):
设计id软件加密,最最关键的是不能让人看到读id的地方,用以下类似方**好很多
void READ_Unique_ID(volatile u32 *p)
{
        volatile u32 Addr;
        Addr=0x20000006;    //让逆向的人误以为是ram变量
  Addr-=0x800;
  Addr-=0x1e;         //addr等于id的基地址0x1ffff7e8
        p[0] = *(vu32*)(Addr);
        p[1] = *(vu32*)(Addr+4);
        p[2] = *(vu32*)(Addr+8);
}

网友L(2022-12-14):
uid加密软件是什么?

网友M:
为什么使用STM32的芯片呢?

网友M: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N:
可不可以使用jlink flasher下载程序?

网友O:
这个支持GD32吗?

网友P:
那就可以使用jlink flasher下载了

网友Q:
竟然可以直接选st的型号,软件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