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圈圈》里元件都在哪里买的?

楼主(2013-11-19):
最近购进《圈圈教你学USB》,欣喜地看到书中竟然有一块PCB,于是决定马上焊上,可惜没有那块USBD12芯片,想上官网上申请一块,失败而归,。转战淘宝,嘿,我这偏远地区运费高的离谱啊。想想这是唯一的办法吧。
不知道淘宝上那芯片靠谱不?大伙有何高招?

网友A(2014-01-15):
随书带的板子上的器件基本都是贴片的,焊接有一定难度
从MCU到PDIUSBD12,还有MAX232,都可以自己用洞洞板焊,俺就是焊了一套,之间用杜邦线连接
用着不错

网友B:
d12这个芯片应该不生产了,价格也不便宜。
可以考虑用stm32f103c8t6 .
c8051f320 ,c8051f340 !

网友C:
的确难配,淘宝上有整套元器件出售的

网友D(2014-10-04):
我自己做了一块,插上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求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块,插上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求教啊

有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F:
D12转手几次后好像确实停产了,但是x宝应该还有非常多的库存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