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求T叔,给点液晶屏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3-11-19):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几个电压不正确,测试一下VCOM,VGH以及VGL是否正确,我之前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就是调节这几个电压大小的,还有可能是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几个电压不正确,测试一下VCOM,VGH以及VGL是否正确,我之前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就是调节这几个电压 ...

正解,其实还有屏的本身也有好坏!我这次是用错屏了,应该用暖色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