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家庭照明智能控制开关设计”的思路和元件列表

楼主(2013-11-19):
我还是学生,求大神给点建议和思路,就是大概怎么着手设计这个啊?

网友A:
用wifi或zigbee协议通信。现在wifi也有低功耗协议及产品了。
遥控器端可以加个液晶选择所控制的不同设备。
开关端接收到遥控器信号后,控制继电器来控制交流电(市电)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fi或zigbee协议通信。现在wifi也有低功耗协议及产品了。
遥控器端可以加个液晶选择所控制的不同设备。
...

可以用红外遥控吗?你说的这个我不太懂

楼主:
315M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呢?或者红外发射--红外接收--单片机--继电器这样设计行吗?

网友A:
红外不行,315M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不行,315M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可以

我现在已经确定用这个315M无线遥控收发模块做这个设计了,那你知道用哪些型号的好呢?单片机是AT89C52,电源用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啊?可以直接用5V的干电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确定用这个315M无线遥控收发模块做这个设计了,那你知道用哪些型号的好呢?单片机是AT89C52, ...

你有无线遥控智能开关设计的相关原理图吗?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遥控器端可以用电池供电,单片机+无线芯片+液晶(可选)+按键
受控开关端,若也用89c52的话,就是单片机+继电器+无线芯片+AD/DC转换 即可
无线芯片也可以换成无线模块,这种开发起来更简单。

楼主:
我现在用89C52单片机+PT2262/PT2272无线芯片+315M无线收发模块TDX-01+2个继电器+三极管+开关按钮这样可以吧?原理图没头绪啊?

网友B(2014-03-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遥控器端可以用电池供电,单片机+无线芯片+液晶(可选)+按键
受控开关端,若也用89c52的话, ...

好啊  加下Q 聊下不   4027111179

网友:
麻烦你一下,请问家庭照明智能遥控开关设计你用的哪些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89C52单片机+PT2262/PT2272无线芯片+315M无线收发模块TDX-01+2个继电器+三极管+开关按钮这样可以吧 ...

请问你的家庭照明智能开关设计好了吗?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遥控器端可以用电池供电,单片机+无线芯片+液晶(可选)+按键
受控开关端,若也用89c52的话, ...

能加下qq吗?我想请教你一下关于智能开关的设计

网友:
请教家庭照明智能遥控开关的设计。我用的是单片机AT89C51。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确定用这个315M无线遥控收发模块做这个设计了,那你知道用哪些型号的好呢?单片机是AT89C52, ...

开关的电源可以用交流转直流,遥控器用干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89C52单片机+PT2262/PT2272无线芯片+315M无线收发模块TDX-01+2个继电器+三极管+开关按钮这样可以吧 ...

89c52不太合适,功耗降不下来

网友C(2014-04-30):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89C52单片机+PT2262/PT2272无线芯片+315M无线收发模块TDX-01+2个继电器+三极管+开关按钮这样可以吧 ...

请问你的家庭照明遥控开关做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家庭照明遥控开关做好了吗

做好了能让我参考一下吗??非常感谢呀.我很发愁啊。我也是用PT2262等做的

网友D(2014-11-02):
最简单的方法:把遥控车的线路板去下每根线接一个功率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接继电器,遥控器那个按键按下,那个继电器闭合,控制加点就可以达到了,如果想做更好的,就是用蓝牙模块,用手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