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用log就出错呢?

楼主(2013-11-19):
我想求一个对数,总是出错。
#include<pic.h>
#include<math.h>
void main()
{
        double a,b;
        a=10;
        b=log10(a);
}
出现的错误提示:Error   [1360] D:\Microchip\MPLAB\PICC\sources\frexp.c; 274. no space for auto/param main@a

网友A:
没有这个函数,编译器不认识吧

网友B:
是不是没把文件包含到工程去就编译了

网友C:
请在源代码中包含相应的数学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把文件包含到工程去就编译了

有包含进去了呀。就是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了frexp.c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的

请去好好翻翻C语言的基础教材,搞清楚头文件到底应该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