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TL和CMOS门电路的不同,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3-11-19):
看题吧

网友A:
题中给出的输出L2=1就是错误的,也就不必回答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中给出的输出L2=1就是错误的,也就不必回答为什么了。

不至于吧,如果也等于0的话和TTL就没区别了,这正是本题考人的地方,能否再想想。同时求其他高手一起解决。

网友B:
同意maychang的意见。原题是错误的,应该是L1=1,L2=0。
至于为什么,请到数字电路版去问,或者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maychang的意见。原题是错误的,应该是L1=1,L2=0。
至于为什么,请到数字电路版去问,或者翻书。 ...

好吧,假如是L1=1,L2=0,这样也表示TTL和CMOS的输出电平还是不同的。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假如是L1=1,L2=0,这样也表示TTL和CMOS的输出电平还是不同的。可以解释下吗? ...

勉为其难的回复一下吧。
请翻数字电路原理的书,TTL输入的特性
1)TTL输入悬空,等效于输入1
2)TTL输入接下拉电阻,下拉电阻大于一定植,等效于输入1
3)TTL输入接下拉电阻,下拉电阻小于一定植,等效于输入0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知识,请在网上问别人的时候,先自己翻书,然后是忏悔一下当时是逃课了还是睡觉了。

网友C:
高低电平的门槛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勉为其难的回复一下吧。
请翻数字电路原理的书,TTL输入的特性
1)TTL输入悬空,等效于输入1

good,不过这个只是结论而已,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
CMOS电路的输入端,面对的是MOSFT的栅极;而TTL电路的输入端,面对的是三极管的发射极。
了解了这个状况,如楼主这样类似的问题,都是浮云。

网友E:
好像两个都错了吧~

网友F:
COMS 不能悬空吧

网友G: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H:
电平、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