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给指点下5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KEY1=P2^1;          //yi bu
sbit KEY2=P1^1;          // tong bu ting zhi

sbit KEY3=P3^2;          //    tong bu fan zhuan         int0
sbit KEY4=P3^3;          //    tong bu          int1

//电机
sbit M1=P2^7;
sbit M2=P2^6;
sbit M3=P2^5;

//闪烁灯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3;
sbit LED3=P2^2;
//void  keyscan();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main()

  {

           delayms(100);
           P2=0xFF;
           P1=0xFF;

       IT0=1;
           IT1=1;
           EX0=1;
           EX1=1;
           EA=1;

        while(1)

       {

                 if(KEY1==0)
                   {
                            M1=0;
                            LED1=0;

                        }
               else
                             {
                                  M1=1;
                                  LED1=1;
                                 }

                 if(KEY2==0)
                {
                           M2=1;
                           LED2=1;
                           M3=1;
               LED3=1;

                        }

    }

  }

void   exist1() interrupt 2
  {
   EX1=0;
   M2=0;
   LED2=0;
   M3=1;
   LED3=1;
   EX1=1;
  }

void  exist0() interrupt 0
  {
   EX0=0;
   LED2=1;
   M2=1;

   M3=0;
   LED3=0;
   EX0=1;
  }
为啥按下KEY1键的时候,会进入中断0或者中断1?(KEY1,KEY2.KEY3,KEY4即图里S1,S2,S3,S4)

网友A:
S1是复位键,按它干嘛?

网友B:
key1不是复位键吗